急!谢谢!

楼主(2008-05-15):
测量罐的液位,有上\下限报警,达到上限值加水,下下限值停水,用什么液位计呢!

网友A:
RMG磁翻柱液位计由旁通器浮子系统及柱形磁滚指示系统组成。旁通器完全密封,只有浮子系统与液面接触。柱形磁柱安装在旁通器的外侧,磁滚一面为白色,另一面为红色或兰色,由塑料或陶瓷制成。浮子的头部装有永磁铁,当浮子随液面上下浮动时,吸引或排斥磁滚转动180度,使指示器红色或蓝色的高度跟随液面高度变化。液位指示器采用柱形磁滚,转动灵活,不怕震动。旁通器的外侧还可以装设沿导轨可移动的磁记忆开关和磁敏液位传感器,输出开关量报警和4-20毫安模拟量信号。 技术特点 ■ 设计简单、坚固、紧凑 ■ 显示部分与液体隔离 ■ 可用于腐蚀性、易燃性、毒性、污浊的液体 ■ 磁翻柱显示无需电源 ■ 使用耐强腐蚀材质 ■ 耐压从真空到42MPa ■ 适用温度范围可在-160℃到+450℃ ■ 传感器分辨率为5/8/10/12/14/16/20mm可选 ■ 可配置稳定的4~20mA模拟量输出

网友:
CMAQ和CMAF型号是速动的、浮球操作的液位控制机构,配有流行的三通微型阀单元,通过两个可调的叉形推动臂进行操作。可调推动臂很容易使控制范围准确地调整到期望的范围。三通微型阀随着浮球下液位一起动作,在浮球升到预设位置之前,将会停留并保持在较低点。而在浮球落回原先设定的低位之前,微型阀将在相反的位置。
n 可调范围允许抽水、排水控制,易于设置期望的液位探测点
n 微型阀的长使用寿命和易维护性已被证实
n 35年以上的现场服务期足以说明产品的可靠性
n 坚硬的或可延展的铁制型号与Nace接轨,可用于恶劣的带有腐蚀性环境下
n 标准的齿轮总成是303号不锈钢,也可选择316号不锈钢

网友B:
有很多的

 给你推荐个

  用投入的液位 在给你配个控制表 就可以了  !

  需要帮忙 打我电话!!

13032488084  王

网友C:
电节点压力表也可以,也很便宜。

网友D:
偶们的冷凝液回收装置用的就是电节点压力表,感觉还行。楼主说一下你的投入预计。

网友E:
实现这样功能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呀

网友F:
最简单的,像公共厕所马桶水箱一样水满了就放水,放完了就加水,可以吗?呵呵!!!

网友G:
根液体选取,如果是流动性好的液体用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H(2008-06-18):
用的东西太多了,从50到5000不等,电缆浮球到超声波、雷达

网友I:
双位调节,什么液位计没关系,只要带标准信号输出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