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厂的卷线盘机应该选用什么电机?

楼主(2008-05-15):
        近日有个电缆厂要搬迁,原来买的设备都是旧的,电缆卷线机原来都是进口的直流电机,且都不能用了,能否改为普通电机或者力矩电机,相应的控制应选为什么设备?

网友A:
选力矩电机或变频控制

网友B:
  LZ哪里的?你是通讯电缆还是电力电缆的生产设备?如果是大的挤塑机,可以用力矩电机直接 用三相调压器控制力矩就可以,如果是小的挤塑机如通讯电缆用的45型挤塑机,对绞机等最好用直流电机来控制。原来的进口电机不能用,就采用国产的好了,一样用呀。

网友C:
用力矩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
只要满足调速和力距范围就可以了,还要考虑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