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的变频器能带4kw电机

楼主(2008-05-15):
我有一个4kw的变频调速电机,但是E540的变频器没有4kw的,临近的只有3.7kw的,那3.7kw的变频器能带4kw的电机吗

网友A:
负荷不大可以

网友B:
只要电机的额定电流不大于变频起额定电流.....我想应该没事...

网友C:
关键是看电机的负荷怎么样,如果是轻载,应该可以,如果是重载,建议最好用5.5KW的变频器.

网友D:
E型变频器最好不要带大于变频器功率的电机.

网友E:
先看你所需的负载是重载还是轻载,轻载的话没有问题

楼主:
哦,这样啊,那看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用5.5的吧

网友F:
对的,三菱的变频器选取原则就是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一个等级,比如说变频器是1.5KW的,电机必须小于1.5KW,这样选择对变频器的寿命有益

网友G(2009-06-30):
完全可以,我们公司好的2.2KW变频器就带3KW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H:
选变频一定要根据电流来选择

网友I:
E系列的是经济适用性的,可以带动4KW的,对了顺便说下我是三菱的集成商,主做低压和变频740全系列,希望和大家认识。QQ:908097672

网友J:
带吧,没多大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看电机的负荷怎么样,如果是轻载,应该可以,如果是重载,建议最好用5.5KW的变频器.

网友L:
主要看一下负载情况,如果长期满负荷肯定不行

quanshunkeji.zw78.com/

网友M:
最好用5.5或7.5的,3.7的也可以,如果反转变频就会跳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对的,三菱的变频器选取原则就是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一个等级,比如说变频器是1.5KW的,电机必须小于1.5KW,这样选择对变频器的寿命有益

不一定吧,看三菱的样本,他们是分SLD,LD,ND,HD配和电机的

网友O:
可以的1z

网友P:
你可以选5.5KW的变频器。如果用3.7KW的变频器不稳妥。

网友Q:
如果是风泵类负载,用恒转矩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