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存取问题

楼主(2008-05-15):
想用组态王的报表做存取,说明书上有ReporaSaveAs和ReportLoad两个函数,上面存取的文件名是静态变量,也就是每次存取只能覆盖前一个,我想给报表以不同的名字存在同一个文件夹里,该怎么操作,谢谢了!

楼主:
比如ReportSaveAs("实时数据报表","C:\MY DOCUMENTS\数据报表.RTL"),就是将当前报表存在我的文档里,文件名是数据报表,那下次我存的时候,上次存的数据就被覆盖了,如何在组态王运行系统里修改报表名字,谢谢

网友A:
如果文件名一样肯定会覆盖原保存文件的。

你可以根据某个规则——如系统时间——生成文件名“RepFileName”,然后ReportSaveAs("实时数据报表","C:\MY DOCUMENTS\RepFileName.RTL"),

至于如何生成RepFileName自己去查帮助吧

楼主:
请问中文名字可以吗?

系统时间我已经做好,用户要求自己取名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B:
比如这样就可以每个文件名都不同了,不会覆盖原来的。

string filename;
filename="E:\报表\"+StrFromReal( \\本站点\$年,0, "f" )+StrFromReal(\\本站点\$月,0, "f" )+StrFromReal( \\本站点\$日,0, "f" )+StrFromReal( \\本站点\$秒,0, "f" )+".rtl";
string filename1;
filename1="E:\报表\"+StrFromReal( \\本站点\$年,0, "f" )+StrFromReal(\\本站点\$月,0, "f" )+StrFromReal( \\本站点\$日,0, "f" )+StrFromReal( \\本站点\$秒,0, "f" )+".xls";

ReportSaveAs("Report1",filename);
ReportSaveAs("Report1",filename1);

楼主:
再次谢谢徐工,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有时间我发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C(2010-12-16):
新手,不明白函数的意思,这个写在哪啊?

网友D(2018-04-23):
建一个功能键,写在按下时的脚本里,当点击这个功能键时就能实现保存功能 回复内容: 对:ustc_it新手,不明白函数的意思,这个写在哪啊?内容的回复!

网友E(2018-11-12):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F(2022-12-25):
一般自动存储的话都是使用加时间命名的方式,客户需要自定义文件名的话我一般做个”另存为“按钮供客户使用。

网友G:
每个文件名都不同了,不会覆盖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