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什么样的感应器呢?

楼主(2008-05-15):
要做一套自动化设备,要在一个直径3MM高60MM的容积内注油90%,请问用什么感应器好呢?最好给出具体的型号,名牌的比较好。谢谢啦!

网友A:
用电容 接近开关 试一下吧

网友A:
AUTONICS  (韩国) 北京办事处 51651238 张先生 CR系列都可以 比如 18  30 看你要什么样的检测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