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是变频器故障-G11

楼主(2008-05-15):
一台富士变频器G11-  37KW ,上电充电接触器还没有听到吸合就烧FUS1保险 ,测直流输出电压540V,能开机但不到2秒钟就跳机,报(LU      ,       ER7    ,)欠电压或自整定不良故障代码,外部故障端子能复位,请问那位高手给指导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
一台富士变频器G11- 37KW ,上电充电接触器还没有听到吸合就烧"FUS2"保险 ,测直流输出电压540V,能开机但不到2秒钟就跳机,报(LU , ER7 ,)欠电压或自整定不良故障代码,外部故障端子能复位,请问那位高手给指导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前面FUS1保险写错了是FUS2)在此更正一下望大家原谅

网友A:
先检查启动电阻  继电器

楼主:
启动电阻和接触器都正常,上电就烧FU2,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B:
220v风机坏烧FU2,

网友C:
对查风机有没有短路,另外也要查一下接触器。

楼主:
风机也检查过没有问题,接触器也正比常 ,还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D:
大电解电容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C:
接触器不是吸和就正常,看一下触点怎样?

网友E:
220V风扇(4715MS)坏的可能性大,  变压器坏也有可能,单坏FUS2(ATM2)的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