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电脑与触摸屏\S7-200 PLC 组成双控系统求助

楼主(2008-05-15):
我想用威纶的屏和电脑同时监控S7-200 PLC(以前做过电脑作上位机监控PLC,触控屏MT506L监控PLC),
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稳定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A:
MT506L和PLC连接后,再把屏和电脑连接,屏设为主站。在上位机上使用EB500软件做一个画面程序,在“系统参数”里面设置为“从站”,PLC的设置类型与主站设置一致即可。然后在电脑上使用“直接在线模拟”的方式就可以访问主站和主站连接的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