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马达分时控制

楼主(2008-05-15):
各位朋友,请问一下步进马达驱动器能否像变频器一样,一个驱动器通过外部接触器切换,在不同时刻去驱动两个相同型号的步进马达?谢谢!

网友A:
估计不是太好,几百块钱一个的驱动器至于要省一下吗

网友B:
应该可以吧,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C:
这要看驱动器对开路有没有保护,是怎么保护的.或者驱动器上有没有脱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