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微机保护电源如何配置

楼主(2008-05-15):
我想请问,在工厂配电室进行改造时,如果只在主进柜安装微机保护,微机保护装置电源用直流屏电池屏造价太高,如果用UPS该如何配置,?有知道的,麻烦快速回复我,我的QQ号501782270,谢谢,有急用

网友A:
我是110kv变电站值班配电工你讲两样后备电源都可行,不知你用多大容量.我建议你用直流电池屏,比较稳定好用长久.ups电池可以说一次性使用3-5年不等.技术指标可参照你本地供电局.

楼主:
首先感谢你,但我认为用直流屏电池屏造价太高,约十几万元,这么高的造价只为一台保护装置,用户不能接受。用UPS在费用上用户也许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