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频率升不上去?

楼主(2008-05-15):
我这里用的西门子430变频器设定上限频率50Hz,下限频率20Hz而变频器启动时频率升到20Hz就不升了,
请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带的负载是水泵,水压达不到不到PID调节器设定压力)?
应该修改哪个参数 ?谢谢

网友A:
你设定的只是变频器的上限频率,你还须设定一下工作频率吧。

网友B:
我觉得第一就是你参数设置还有问题,第二。就是检查一下你的传感器,比如说要是传感器有问题的话,有可能频率就不能上去,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参数问题  请问 应该查哪个参数呢   工作频率是在哪个参数设定呀?

网友C:
是不是上下限没有设置好呀

网友D:
是不是参数可以试一下的呀 我碰到 主板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 有问题可以交流13736493966

QQ27911789

网友E:
上下限,最高频率,启动频率,这些参数都设置一下,还有就是检查压力传感器!

网友F:
呵呵

建议检查传感器

估计是反馈信号太大了

你还是把你所设参数都说出来

网友G:
即将用430!期待完美答案,期待中

网友H:
如果不是外围有问题,还是整定一下吧!

网友I:
应该是你的给定有问题了,应该是下限起作用了

网友J:
你应该再设置一下PID,还有压力传感器4-20MA没有设置好,

网友K(2008-11-11):
先空载试验一下 在说别的

网友L:
你看一下变送器输出电流是多大.是正线性还是负线形.然后再设变频器模拟输入与之相同.

网友M:
上下限,最高频率,启动频率,都正确才能行。

网友N(2010-12-06):
我一台M430频率升到9HZ就不升了,同时报A0501,是怎没回事呢,请老师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