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自藕降压启动降压时间

楼主(2008-05-15):
谁能告诉我 在自藕减压启动时 如何计算降压启动时间 谢谢了先。

网友A:
负载不同启动时间也不同,计算的只能参考,还是把时间放大点试一试可靠。

网友B:
在现场设备前看电流变化确定启动时间,再放大一点就是要设定的启动时间

网友C:
负载不同启动时间也不同,我用过132KW的电机.设定时间是4~8秒!!!

网友D:
负载不同启动时间也不同.140KW用10~15为宜.

网友E:
拿钳表卡,电流下降时间正好.

网友F(2008-10-04):
根据负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启动时间,一般水泵3~5秒,离心风机15~30秒,如果遇到电压下降太多,还有可能延长

网友G:
可以参考经验值水泵3~5秒,离心风机15~30秒,但是最好还是实测一下,因为工况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