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西门子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15):
300的CPU 连接一个MODBUS的控制器

通过一个总线桥把MODBUS转成PROFIBUS

连到PLC的DP口 来读取控制器数据

CPU是313 2DP的

请教各位 难度如何?

谢谢!

网友A:
你是用313 2DP做PROFIBUS主站,加POFIBUS-MODBS总线桥与MODBUS从站通讯吗?这本身技术就比较成熟,事先有GSD文件就可以

楼主:
是的

有GSD文件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