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SFC使用方法和控制实例

楼主(2008-05-15):
转贴如下:

初学者-SFC使用方法和控制实例
本例子: Y0 启动3秒停止,Y1启动3秒停止,不停循环!
看不到图的请点附件看! 本例子使用三菱GPPW编程软件编写!
附件

网友A:
楼主你的东东太好了我一直用SFC加梯形图编程能否多给我一点这方面的学习材料。多谢了huanghao-1972@163.com

网友B:
楼主你的东东太好了,能否多给我一点这方面的学习材料。多谢了!lkmaunui168@163.com

网友C:
您好,能否多给些SFC编程步骤资料.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小的视频教程,SFC编程的资料一直都很少

网上资源也不多,三菱官方好像也就Q系列的说明书有讲到SFC

如果有需要那个视频的,请留下邮箱

有空我会发给你们

最好能发封邮件给我,这样我也方便回复你们,

请发到下面的邮箱:

azhu007@gmail.com

 ;

楼下说的对,是我写错了,是Q系列,已改过,谢谢

网友D:
A系列是不支持SFC功能的啊,楼上的

网友E:
  三菱的编程手册里面有专门介绍SFC编程的

网友F:
SFC编程的资料一直都很少

网友G:
测试过了,但是就是不是很理解SFC编程的各种含意,梯形图好理解,就是编的慢,SFC编的很快,但是不理解里面的含意

网友A:
哪位有用SFC编程驱动YAMAHA伺服的程序(定位 指定位置点+开始指令+回馈位置点+开始下一指令)绝对编码器和开关量是一样的吗?

网友H(2009-06-18):
你好,我正在学习PLC编程,想学一下SFC编程实例。

网友I:
你好,457594166@qq.com给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J:
fx手册里同样有啊。

网友K:
我才知道原来SFC这么用啊,谢谢楼主。

网友L:
SFC在GX编程软件上一直很难懂,请楼主发个视频给我  xlydz2005@126.com   谢谢

网友L:
SFC在GX编程软件上一直很难懂,请楼主发个视频给我    上面的邮箱错了,应该是:wlydz2005@126.com       谢谢了

网友M:
請問一下,現在怎麼轉換成梯形圖?

网友N:
学习了,作个记号,方便以后进来

网友O:
学习一下,给我发一份,谢谢! szcb8009@yahoo.com.cn

网友P:
搞了半天原来SFC是这样弄的,这可是GKLT我看到的第一例喔

网友Q:
学过一点,有问时请不吝赐教.

网友R:
怎么转不过来呢

!!!FX的是不是不行呀

网友S:
发个给我,hnliuhaimin@163.com

网友T:
如果能早点看到楼主这贴就不用自己摸索半天了。建议不是很熟识用GPPW编SFC的兄弟

先用梯形图编一个步进程序,再转换为SFC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U:
gx软件可以方便的编写sfc,选择流程或并行流程都可简单实现,与梯形图,指令表可互转,另外仿真时可跳步,选步,单步执行

详细加qq:635704322

网友V(2010-06-18):
楼主发的是FX系列SFC编程步骤吧,我改用Q系列时,选SFC,进去后就没用梯形图编程的位置,能否能个Q系列SFC编程步骤 啊?552187756@qq.com

网友V:
FX没错,但Q系列一进去就是SFC,根本没用第二张图片那样的选择,也不用初始启动S0?

网友W:
去三菱的网站去下载就可以有有关SFC的编程说明书,不是很难懂的,我大概学了一个星期左右就懂,现在基本不用纯梯形图,有用过步进梯形图的就很容易懂的,很多在梯形图的互锁联锁都不用,很少关于冲突的问题,很容易理解编程的内容,运行的效率提高不少,监控修改容易,可以管于不同的内容分开编程,如运行、报警、配方等

网友X(2010-11-23):
我需要那个视频,請發給我.謝謝

tony52.yeh@msa.hinet.net

网友Y:
不错,不过不知道图片上的注释是怎么写上去的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W:

去三菱的网站去下载就可以有有关SFC的编程说明书,不是很难懂的,我大概学了一个星期左右就懂,现在基本不用纯梯形图,有用过步进梯形图的就很容易懂的,很多在梯形图的互锁联锁都不用,很少关于冲突的问题,很容易理解编程的内容,运行的效率提高不少,监控修改容易,可以管于不同的内容分开编程,如运行、报警、配方等

当你掌握了SFC语言编程方法后,会发现很多的程序都可以用它来作。

网友Z(2011-11-06):
编Q系列如何插入程序类型梯形图逻辑?

网友AA:
SFC就是一个步进的格式,蛮好用,因为大多程序需要步进有顺序,而且容易找出错误

网友AB(2011-12-12):
我按你的方法做了,很好有没有其它可以学习的谢谢了。我的邮箱是YANG832260@163.com

网友AC:
不了解这种编程模式,能否发多几个学习资料,nxwulonglong@163.com,谢谢楼主了

网友AD(2017-09-18):
例子: Y0 启动3秒停止,Y1启动3秒停止,不停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