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16):
我在调机床伺服参数时有一些名词的含义不是很清楚

1。负载惯量

2。增益与伺服刚性的关系

3。前馈的具体含义

网友A:
1 不知道还要如何解释了,就是负载的惯量了

2 比例增益高则刚性高

3 前馈,是指不依赖与反馈信号,只根据给定信号与数学模型得到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