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下如何直接运行组态王?

楼主(2008-05-16):
XP系统下,电脑启动后怎么直接启动组态王运行,我把TOUCHEVW.EXE加到启动菜单下,提示找不到FFServer.dll,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两个建议:

1.重新安装组态王;

2.点开始-运行-输入regsvr32 "C:\Program Files\kingview\FFServer.dll"  你组态王安装路径不在此目录下记得修改,也可以把这个文件直接拖动到这个对话框中。

楼主:
谢谢徐工,我重新安装以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08-07-23):
还是不明白怎么弄的?/

网友C(2008-12-26):
重新注册DLL文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