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45KW电机同时启动(星三角启动)该选用多大的接触器

楼主(2008-05-16):
两台45KW电机同时启动(星三角启动)该选用多大的接触器,断路器该用多大的呢?两台电机正反转频繁启动。(以前我选用的是CJ20-250A的3块,100A的一块,一块JSP14P的时间继电器)

还有我要是两台电机用两组星三角启动,该选用多大的接触器,断路器该用多大的呢?两台电机可不可以同步运行呢?

楼主:
补充一点,2台电机有时带有负荷启动。2路星三角启动的380V电压各自从2个变压器接过来的。

网友A:
建议你用软启动,这样比较好点

网友B(2009-05-05):
用160A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