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转换成电压0-10V,加个电阻就可以吗??

楼主(2008-05-16):
4-20mA转换成电压0-10V,加个电阻就可以吗??

楼主:
对方是电磁流量计,输出4-20MA,但我想把它转化为电压值,加个电阻就可以吗??

网友A:
在模拟量输入端并联一个500欧的电阻。

网友B:
4mAX500=2000mV

20mAX500=10000mV

加500欧电阻可以转成2-10V转不成0-10V

如果你的模块是0-10V,2-10V信号的采集可以通过数据处理得到。

网友C:
转换后的精度不够,如果对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增加信号转换器,

网友D:
精度是次要的,主要是阻抗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答复。

网友E:
2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F:
阻抗不是大问题吧,我也这样用过,2-10V 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转换后的精度不够,如果对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增加信号转换器,

只加电阻得不到0-10v的电压,建议加信号转换器

网友H:
支持10楼,建议加信号转换器

网友I:
支持楼上的意见,加信号转换器

网友J:
不能转换成0-10V而是2-10V,但是通过接收方的信号规格化同样可以解析出工程信号、至于说精度只要规格化算法没有问题、信号线屏蔽没有问题、精度就不会有问题。至于说阻抗匹配就要看你的接收端的情况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