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意大利ESA VT330W触摸屏与GE PLC 通讯不上,急!

楼主(2008-05-16):
哪都没动,设备停了一段时间,中间对GE PLC进行了一次程序上载,但是因有加密,所以没有上载成功。恢复原来触摸屏和PLC的连接后再次上电,触摸屏数据就显示问号,通讯灯X O 一直闪烁。触摸屏这边是用的MSP口。

屏和PLC的通讯口还有通讯电缆用万用表测应该都没有问题(PLC通讯口还可以上载配置)。

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请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B:
让楼上的高手给你维修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