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流量累积

楼主(2008-05-16):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s7200的流量累积怎么做,s7300我做过,就把瞬间流量信号除以系数3600,然后放1S的0B块去循环,那S7200我要一秒的速度循环,这个循环怎么做呢?s7200好像没什么块好放把!还是用循环指令吗?好像那循环指令只是用于次数吧?请大家指点一下了!!!!

谢谢大家帮助了!!

网友A:
我也要做这个东西,也是要用200的做

我觉得用1S的自己做的循环不是太好,可能每一个循环存在与扫描周期有关的误差

要是有个计算的公式就好了

网友B(2008-09-04):
楼主 1s的ob块循环具体怎么实现的

新手  希望不吝赐教啊  谢谢

网友C:
楼主不防试一下SM0.5+一个上升源,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的这样?

网友D:
调用中断程序。具体也没做过,现在200用的相对少了点

网友E:
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就按3楼的方法。

网友F:
100ms定时中断调用中断子程序

用SMB34或者SMB35

网友F:
忘了说了 除以36000后 用100毫秒定时中断调用中断子程序 这样相对精确点!要么就10毫秒调用  不过忒频繁了点 你要累积什么宝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