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那里有?

楼主(2008-05-16):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个编码器,型号是EC88O30-H4PR-500

询问这个是那里做的,那里有卖。谢谢

网友A:
有知道是什么牌子就好了

网友B:
在电子市场应该很容易能找到,不一定要一样的牌子。

楼主:
不是的,这个最好还是一样的好,主要也没有他的具体参数。都不知道是那个公司的

网友C:
这比较难找..只要知道他的脉冲数就好说了..

网友D:
正如楼上杨工所说,找相同的脉冲数编码代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