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森兰TB40 变频器的Err1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8-05-16):
请教森兰TB40 变频器的Err1故障的维修

一台森兰TB40 变频器,送电即显示Err1故障,请问该怎样维修!?

谢谢!

网友A:
是主板的故障,可以把CPU拔下来之后在插上去有可能会好。还有就是面板用错也会出现这个报警。

网友B:
森兰 BT40 变频器  CPU 板 有售 价格优惠 确保正常使用 联系电话 0551-2322377 13856045130 QQ 28187221

网友C:
是通信故障,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D(2008-12-05):
森兰变频器上电显示FL谁知道怎么修。

小弟的头都快炸了就是修不好。那位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D:
森兰变频器上电显示FL谁知道怎么修。

小弟的头都快炸了就是修不好。那位高手赐教一下,
是BT40                                这是个通病

网友E:
可能是316J不好,再有可能是下级电路有些问题 ,依次查了。

网友A:
森兰变频器上电显示FL谁知道怎么修。

也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F(2009-03-07):
我看森兰变频说明书报ERR1是无通信.但是我查了.没有无通信.断电在起动也没有用.请教个位高手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G:
我也遇到ERR1。我的是可以运行,有时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跳ERR1。

“FL”是模块故障,换个新模块试试。

网友H(2009-06-19):
量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可能是缺相或欠压。

网友I(2010-07-04):
森兰变频器上电显示FL谁知道怎么修。说明输入电压太低;电源有短路或接地的故障,检查输入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