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从正常通讯的RS232线路上获取数据?

楼主(2008-05-16):
现行的两个设备通过RS232进行着点对点的通讯,不知怎样获取通讯线路上的数据,而且不影响原来的通讯。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RS232应该不可以。但是RS485可以,在通讯的两端任何一个上再并出相同的两根线,连到第三个RS485通讯口上,在第三个上(通过PC机一般的串口软件)就可以监测通讯的数据了。RS232有三根线,采取并联监测的方法应该不行,其他的方法没有试过(象在通讯线中间加示波器之类的东西监测信号的变化)。

网友B:
可以通过做线的方式实现,但距离要短,仅限于调试时使用,就是把RS232的收和发并出来就行了,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测试

网友A:
TO   工业通信人  RS232的收发信号都是对地的信号,直接把这两个并出来,如何能行哪?

网友C:
工业通信人的方法可行,我也这样做过。另外从网上搜一下,有这样的软件,可以监听串口的来往数据。

网友D:
使用串口监听软件吧,

网友D:
Portmon 是一个用于监控系统串口(因为modem用串口,所以可以用它来监视modem的进出数据了)与并口活动的工具。它不但可以监控本地机的串口与并口,而且可以通过TCP/IP协议监控其它计算机
PortMon V3.02汉化版网上多有下载。

网友B:
TO 海阔天空,232的确是对地的,对地就不能并出来?实践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E:
并出来可以的。不过,只能接收一个方向的数据

网友F(2008-07-24):
没看太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G: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H:
可以并出来      用什么串口调试程序 肯定是不行

用了后,原来的程序就不能通讯了

网友I:
刚好我前几天试过,连接到台式机232 的接收端,中间通过MAX232转换。在38400的波特率下所有数据都能拦截到,但只是一个方向上的,不过可以换到另一端看另一个方向上的。

网友I:
忘了,软件使用串口精灵。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