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过ABB400变频器的工程师?

楼主(2008-05-16):
问一下常用过ABB400变频器的,在工厂正常使用环境下变频器内部显示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
继续问一下常用过ABB400变频器的,在工厂正常使用环境下变频器内部显示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不过一般没有过温报警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由于散热效率的问题,即使两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在同样的环境下应用,内部温度也会有些许差别的,不会是一个定值。

网友B:
变频器内部显示的温度,内部温度应该是有还几个测点的哦!具体要看你使用情况的.

网友B:
0110    ACS 400 TEMP(ACS400 温度)
            显示ACS400 散热器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是这个温度吧!

楼主:
麻烦各位个给看一下你们工厂的ABB变频器温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