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70求助

楼主(2008-05-16):
AB变频器上电有显示,面板指示灯黄灯闪,不能复位,听送修的电工反应是控制端子接线错误所致,恢复出厂值也不管用,面板显示STOP ASSERTD,面板也无法启动,确定是主板问题,请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指教秘境,谢谢

网友A:
控制端子接线错误,那你就问他们接哪几根线了,然后你根据这几个端子往上查.

楼主:
当时电工反应变频器冒烟了,但板子上没有明显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