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168求助

楼主(2008-05-16):
一台普传37KW变频器,运行后频率显示正常,但是无输出,查6路驱动有交流18V,且6路都是平衡的,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参数已恢复进出厂.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测直流或是用示波器测光藕的输入波形是否有。

网友B:
我刚修好一台,,是90KW的,光藕是A316J,你先把光藕全不换掉试试。另外模块单独测量是否正常》?尤其是驱动这一块,其他没问题,还不行,那就该考虑主板的问题了。

楼主:
驱动板上的芯片是CD40106,如果坏几个也是输出不平衡啊,总不至于全部都坏吧.现在是输出没有.

网友C:
可以把板寄我公司我帮你维修,我公司专业维修普传各系业

         电话:13915482807

网友C:
程序丢丢失,要重写主板程序

网友D:
看看波形有没有问题。还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看看模块有没有问题,我这里可以修。13558705814

网友E:
测量输出波形,应该是波形的原因.

楼主:
 我手上没有示波器,没办法看到波形,模块也不用怀疑,肯定是好的,驱动级的供电都正常,运行变频器时,测驱动的G-E之间有交流电压出来约8V多,直流电压也有7V多,每一路都有,而且一样,没有偏差,但输出就是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F:
你的模块是不是智能IGBT,是的话那就是模块坏了,这种模块量不出来的,我碰到过

楼主:
我的模块是分立的,不是智能模块,而且我已用小功率模块试过,所以我才说模块不用怀疑了!谢谢关注!

网友G:
你的驱动板是不是skh160的,如果是那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H:
你在温州那里的我可以维修

楼主:
已确定是CPU板上程序坏,楼上的你可以修吗?

楼主:
谁有此二手主板或者有配件能修好此故障请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