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布袋除尘器清灰系统plc梯形图

楼主(2008-05-16):
我是一名学生,想做一个关于布袋除尘器脉冲式清灰系统的设计,可是plc的控制程序不会编辑,希望熟悉plc的朋友能给我提供一些参考,主要是plc硬件的选择和梯形图。我的邮箱是yggcv111@163.com。先谢谢帮我的朋友!!!

网友A:
请进你邮箱看看再说!

网友B:
我们单位有用,是西门子的。

网友C:
这套系统做简单了非常简单。脉冲阀可以选用脉冲发生器,市场上有卖的。

然后就剩下绞龙电机、旋转下料阀电机、输料管道风机电机的联动了。开机时启动完输料管道风机后才能启动旋转下料阀电机,然后再才能启动绞龙电机。

这些电机需要安装轴测开关来测量电机是否运行。

送料电机可以直接和料仓的料位开关联动。可以用两到三个料位开关。

我觉得单控制部分的梯形图应该不难。

主要难得应该是组态软件以及报警系统的建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3楼四的朋友说的应该不是我要设计的东西,但也很感谢!

网友D:
我有,太多了,欧姆龙西门子两种

网友E(2008-08-07):
有偿寻求北京盛海威积分变频声波清灰系统PLC程序,PLC是S7-200继电器输出,外带三个扩展。联系:13355210251

网友F:
楼主可以试着去写写看

网友G:
我单位是饲料生产厂,用的布袋除尘器较多,我总结了一下不管布袋的多少,对控制仪的要求是3点,第一:控制的电磁阀数量可变,一个电磁阀可带几个布袋.第二:电磁阀的放气时间要可调,俗称脉冲宽度.第三:每个放气的周期间隔时间要可调.满足上面的几个条件的应该可以了,但我单位用的都没有用PLC,而只用的是脉冲控制仪,价格便宜,每个控制仪最多可控制16路电磁阀,一个电磁阀可以控制4只布袋,当然如果你的储气罐够大,管道够粗的话还可以加,控制的数量可以根据主板上的调线帽来改变(2-16),脉冲间隔和脉冲宽度用电位器来调整,这种设备的投资远低于PLC.

网友H:
用PLC控制方法较简单,S7-300的PLC就可以满足控制要求了

网友I(2009-05-19):
5楼这位我要西门子的,邮箱 shaoyu-2005@163.com

同时,也向大家问个问题:一般电厂他们烧煤的布袋除尘,一个喷吹管到底对应几个脉冲阀呢?

网友J(2019-08-04):
引用 网友D:
我有,太多了,欧姆龙西门子两种

欧姆龙的 程序 能 发给我研究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