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ARM应用平台-ARM一体机

楼主(2008-05-16):
典型应用:
医疗设备:美容仪;现场控制:仪器仪表;工业控制……

楼主:
看看内部资源:

◆中央处理器
CPU:三星S3C2410A,主频203MHz;
◆外部存储器
SDRAM: 64MB,可兼容32M、128M;
NAND Flash:64MB,可兼容32M、128M;
◆串口
两个五线异步串行口,波特率高达115200bps;
◆网络接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两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红外通讯口
一个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口;
◆音频接口
采用IIS接口芯片UDA1341,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支持录音,板子自带驻机体话筒可直接录音,另有一路话筒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存储卡接口
一个SD卡接口,可接最大为1G SD卡;
一个IDE接口(接口信号均加了74LVTH162245驱动),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1) 板上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2) 一个50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的全部信号,并且这些信号引脚都加了74LVTH162245
驱动,所以LCD输出更加稳定可靠;
3)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
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768象素;
4) 标准配置为三星256K色240x32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5) 板上引出一个5V电源输出接口,可为大尺寸TFT液晶屏的5VCCFL背光模块供电;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并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及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其他
八个小按键;
一个蜂鸣器(带使能控制的短路块);
一个50芯2毫米间距双排标准连接器用作扩展口,引出了地址线、数据线、读写、片选、
中断、IO口、ADC、5V和3.3V电源、地等用户扩展可能用到的信号;

■ 操作系统

◆ linux2.4.18
◆ WINCE4.2.NET

北京蓝海微芯科技 果松维

QQ:809384732

MSN:bomc_gsw@vip.163.com

楼主:
看看内部资源,还是挺丰富的!

◆中央处理器
CPU:三星S3C2410A,主频203MHz;
◆外部存储器
SDRAM: 64MB,可兼容32M、128M;
NAND Flash:64MB,可兼容32M、128M;
◆串口
两个五线异步串行口,波特率高达115200bps;
◆网络接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两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红外通讯口
一个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口;
◆音频接口
采用IIS接口芯片UDA1341,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支持录音,板子自带驻机体话筒可直接录音,另有一路话筒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存储卡接口
一个SD卡接口,可接最大为1G SD卡;
一个IDE接口(接口信号均加了74LVTH162245驱动),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1) 板上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2) 一个50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的全部信号,并且这些信号引脚都加了74LVTH162245
驱动,所以LCD输出更加稳定可靠;
3)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
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768象素;
4) 标准配置为三星256K色240x32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5) 板上引出一个5V电源输出接口,可为大尺寸TFT液晶屏的5VCCFL背光模块供电;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并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及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其他
八个小按键;
一个蜂鸣器(带使能控制的短路块);
一个50芯2毫米间距双排标准连接器用作扩展口,引出了地址线、数据线、读写、片选、
中断、IO口、ADC、5V和3.3V电源、地等用户扩展可能用到的信号;

■ 操作系统

◆ linux2.4.18
◆ WINCE4.2.NET

北京蓝海微芯科技 果松维

MSN:bomc_gsw@vip.163.com

QQ:809384732

楼主:
提供Wince(Linux)操作系统,崭新的人机界面,引出接口丰富,固定牢靠,完全符合工业现场控制的要求。

楼主:
ARM 嵌入系列

LJD-GP2410-V ARM嵌入式一体机             10.4"液晶屏                  分辨率640×480

LJD-GP2410-IV ARM嵌入式一体机            8.4"液晶屏                    分辨率640×480

LJD-GP2410-III ARM嵌入式一体机            7"液晶屏                        分辨率800×600

LJD-GP2410-II ARM嵌入式一体机             5.7"液晶屏                    分辨率640×480

LJD-GP2410-II +ARM嵌入式一体机         5.7"液晶屏                   分辨率320×240

LJD-GP2410-I ARM嵌入式一体机             4.3"液晶屏                    分辨率480×270

楼主:
还有超值ARM学习板!

S3C2410+3.5"TFT真彩色液晶屏+=1599元

楼主(2008-06-17):
全新推出ARM2440多功能开发板!

处理器:三星S3C2440,主频400Mhz
64M byte SDRAM
64M byte NAND FLASH
两路RS232接口
10M网口
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
LCD液晶屏接口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支持SD卡读写
摄像头接口
两路USB1.1接口,一路HOST、一路DEVICE,支持USB鼠标和优盘。
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内置低功耗实时时钟,带后备锂电池
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键盘、蜂鸣器

工作电压:5V

楼主(2009-02-26):
最新推出E2440开发板!

网友A(2018-07-31):
求蓝海微芯2410-II开发板资料,1991feng.ok@163.com,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