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缆型号说明

楼主(2008-05-16):
电缆型号为   227 IEC 53(RVV)  请问各位大虾具体的参数含义是什么?

网友A:
你现在是要选型呢还是怎么样呀?IEC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的缩写,就是通过认证的!227IEC 53 RVV
  产品说明:
  额定温度:70度
  额定电压:300/300V
  参照标准:GB5023.5-1997
  导体使用绞合,镀锡或裸铜丝标称截面0.5-0.75平方毫米,2-3芯
  聚氯乙烯绝缘
  聚氯乙烯护套
  绝缘厚度均匀、易剥、易裁
  用于一般电源线

  导体标称截面
  NOM.Area Of cond.mm2
  线芯数

  NO.OF COND.
  导体结构
  COMPOSTION COND 成品 FINISHED PRODUCT 最大导体电阻(20℃)
  Ω/km
  MAX.COND.RESISTANCE
  DC 20 °C
  根数/线径
  No./mm 绝缘厚度
  THICKNESS mm 护套厚度THICKNESS mm 成品外径
  O.D. mm 参考重量APPROX.WEIGHT KG/KM

楼主:
谢谢1楼,明白了

网友B:
已经很完全了,学到不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