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上端可以接保险吗?

楼主(2008-05-16):
请问变频器上端可以接保险吗?谢谢!

网友A:
呵呵,偶主说说为什么要在变频器上端接保险?

网友B:
单相的可以,3相的不可以,最好是用短路器!

网友C:
当然可以,有很多客户要求这样做。

网友D:
基本没啥用的

网友E:
可以接的啊,而且很有用的

网友A:
呵呵,请3楼和5楼说说你们具体是怎么接的,如何有用。

楼主:
请用过的说说是怎么用的?有啥功能?

网友F:
对于小的变频器可以接快熔,但一定要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G:
可以,防止变频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
接空开就行了

网友H:
呵呵  一直没这样用过

也没考虑过

有那位大哥用过说说啊

不过本人觉得没什么用处

希望有人指导、批评

网友I:
接保险丝不好吧,很容易缺相的,我不赞成这样做

网友J:
就保护工功能而言,快速成熔断器的作用和断路器类似。一般来说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网友J:
但也有人认为,保险的保护动作比断路器快,所以应该接。其接入的选择方法与断路器相同。

网友K(2009-04-07):
我在西门子变频器的手册上面看到,进线缺一相,电机还是可以运行的 我感觉装保险很有用的,我们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的,都装保险了

网友L:
没必要接保险,如果非要接的话,安个断路器。

网友M:
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适合装FUSE。没有保护的话最好装断路器。安全!

网友N:
不建议接保险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加装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