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1 5报警

楼主(2008-05-16):
一台3K  UPS电池开机正常,市电开机先正常,过一会1  5灯亮,测量BUS电压刚开始有,但逆变一工作后,就不断下降

下降到一定程度便1  5报警,测量PFC电路未发现异常,UC3854   LM358   TLP250已更换,还是如此,怀疑控制板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故障不一定出在控制电路,你还是查一下主电路。以及接线。

楼主:
修好了,一个小毛病被忽略了,市电保险坏了,谢谢了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