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检测IGBT管的好坏

楼主(2008-05-16):
今天修理一台电磁炉,经检查发现整流桥和IGBT管都已经击穿,正常时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检测IGBT管的好坏呢

网友A:
判断场效应开关管好坏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电阻档量程拨至R×1k档,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用手同时触及一下G、D极,场效应开关管应呈瞬时导通状态,即表针摆向阻值较小的位置;再用手触及一下G、S极,场效应开关管应无反应,即表针在回零位置不动;此时即可判断该场效应开关管为好管。场效应开关管的极性判别方法是:将万用表电阻档量程拨至R×1k档,分别测量三个管脚之间的电阻,若某脚与其他两只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并且交换表笔后再测仍为无穷大,则此脚为G极,其他两脚为S极和D极;然后用万用表测S极与D极间的电阻一次,交换两表笔后再测一次,其中阻值较低的一次,黑表笔接的是S极,红表笔接的是D极

别处看的,不知对否!

网友A:
判断场效应开关管好坏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电阻档量程拨至R×1k档,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用手同时触及一下G、D极,场效应开关管应呈瞬时导通状态,即表针摆向阻值较小的位置;再用手触及一下G、S极,场效应开关管应无反应,即表针在回零位置不动;此时即可判断该场效应开关管为好管。场效应开关管的极性判别方法是:将万用表电阻档量程拨至R×1k档,分别测量三个管脚之间的电阻,若某脚与其他两只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并且交换表笔后再测仍为无穷大,则此脚为G极,其他两脚为S极和D极;然后用万用表测S极与D极间的电阻一次,交换两表笔后再测一次,其中阻值较低的一次,黑表笔接的是S极,红表笔接的是D极

别处转的,不知对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时试试看

网友B:
简单一点,漏\源的正向电阻无穷大,就无事.

网友B:
小功率高频管怕静电.注意.

网友C(2009-07-28):
楼主说的是用数组万用表如何检测,1楼说的方法是用指针万用表

网友D(2010-07-17):
变频器里的IGBT烧了,怎么样用加电压的方法测量。极性怎麽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