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停的定义

楼主(2008-05-16):
比如说机床,拍下急停开关后,是应该断总系统电源还是只停止电机运动呢,大家是怎么设计的,有标准没?

网友A:
一般是切断电机的控制回路。

网友B:
一般是断开控制回路的电源。

网友C:
机床都是断开控制回路电源。

网友D:
就看你系统的要求了,可以全断,也可以只断电机..我想还是整个系统断电好,既然是紧急情况,就该全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