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难题解决(物体测量)

楼主(2008-05-16):
我先描叙下:

1.一根金属管状物,长1米,直径,一端D50MM,另一端30MM.

2.管子中间放一包化学物质,化学物质放在用木质的小圆桶放这,圆桶两断用透气的化学材料裹着.

3,含S2O(二氧化硫)的烟气从管子中通过,和上面的化学物质反应.

4.测量化学物质的剩余量.

5.最好是电流信号输出,实在不行开关的也可以.

网友A:
买个电子秤。把管子放在秤上,称一称。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021-54807896

楼主:
东西太小,你想个安装的办法?

网友A:
1m长还小阿。不小了。

做个托架,把管子固定上,再把这套东西放在称台上(惠斯通电桥传感器)。简单的很。

网友B:
若干关键问题没弄明白前 说什么都是空的!!

比方他这个化学物质的重量只有10克,而既然是SO2 通过 管道就是连接的如何称重?即便理论上能 实际上也是很费力的。。。

请楼主说明一下问题:

1、管道两端如何连接

2、化学物质究竟是什么,如何添加,容器(木桶尺寸)、化学物质状态 液体还是固体 反应后变成气体?

3、温度如何 变化 压力如何

先贸然的说1句,你这是不是个测量SO2的传感器啊?

楼主:
这个东西是用在环保的监测上.只要放的药剂一段时间还在,表示排放的烟气是合标的.现在的做法是隔段时间上去个人看.想法是做成自动监视的.

网友B:
看样子就是 SO2检测啊,都是自动的啊 贵单位的还需要人工看? 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