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开关断电还是断使能

楼主(2008-05-16):
大家在设计急停开关时,都怎么设计。断总电源还是只断电机使能?

网友A:
个人觉得切断电源比较好。

网友:
断电源,停止是断使能,如果急停也是断使能那不是重复吗

网友B:
急停断电会好一点吧,断电和断使能安全级别不一样吧,

网友C:
一般都是断总电源...

网友D:
停止是断使能

这样用啊?在什么速度下断使能?很多伺服的手册中都明确写着不用使能信号来停机.

楼主:
停止肯定不是断使能啦。这个谁有国家标准没,还是说只是根据个人使用经验。

网友E:
断使能一般用正常停机;急停的目的在于有效停止最终执行机构---这里是电机,断电可以避免因能使失效引起的无法停机。

网友F:
断使能的同时,断电源.这样最快和安全都做到了.

网友G:
日系伺服中都有所谓的动态制动电路和功能,Fanuc的伺服的紧停时序是这样做的,拍紧停按钮后,延时一小段时间(约十几毫秒,可能源自继电器逻辑延时)后,首先令绕组电流迅速归零,再延时几毫秒后(可能还是源自动态制动电路的继电器延时),动态制动电路的继电器触点闭合,将三相绕组通过限流电阻闭合,消耗负载动能。动力供电的解除发生在绕组电流归零之后的某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