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16):
CAN最多可以扩多少轴?为什么只带到16轴就不可以了啊???

网友A:
CAN节点数可达110个。节点多了,插入衰减就相应增大,传输距离就相应减小。

电缆的固有特性阻抗、衰减也是不可忽视主要因素。所以,CAN应采用专用的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双绞屏蔽电缆。

hdsr178@yahoo.cn

网友B:
节点数和使用的芯片有关系.

网友C:
把硬件图帖上看看,现场环境拿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