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恒张力控制

楼主(2008-05-16):
(由于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烦得要命,一下写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耐心帮忙看下,谢谢啦!)

大家好,最近用欧陆590C做一个恒张力的卷取控制,现在遇到了些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之前听说,590其控制张力的话,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在A6上加张力电位器来控制,另外一种是用其内部的张力控制功能块来实现,

不过我看了一下说明书,感觉后面这种方法好像比较麻烦,所以我还是想用前面的一种方法来做,但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了;

首先,我先引用一段话:

欧陆的张力控制,实际上是在主电流限幅端子上(A6)接一电位器,调节该电位器,用以限制电机电流大小,从而实现所需张力控制。同

时,并未将速度环开环。速度调节,仍可通过速度给定值实现,只不过其作用只是限定电机最高转速。

下面我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讨论一下:

把张力给定的电位器放置于A6(主电流限值),其只是个限值,也即,其用于控制马达最大能出多大的力(单位是N.M),因为本身在卷取的过程中,卷取机卷取的料是越来越重的,590输出的电流,其会自动的跟随负载的变大,而慢慢的增大输出电流,直到其输出的电流到达A6所设定的限值,此时,表现出来的效果也就是其带不动负载,越来越慢,直到电机停止下来。

反过来说,如果在这时,我把A6的值再往上升一点的话,那么电流限值增大,此时,电机又可以跑起来啦,直到该电流限值带不动负载时,电机又停止了下来!

那么,此时我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把张力值设定值的电位器放到最大的位置(考虑极端情况),而且我保证此时的这个最大张力值也即主电流限值,其足以带动电机去卷完一圈料,那么:

1.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好像没有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恒张力的“恒”的身影啊,张力在哪里体现呢!!!

2.A4口输入速度值,该值其实就是用于防飞车,限制最高转速的,如果像我上面所讲的那个,主电流限值足以让其卷完一圈话,那么速度环一直处于饱合状态,相当于其一直是以A4输入的值是转动的。线速度=角速度*半径,由此公式可以看出,此时角速度是不变的,而半径是变大的,那线速度相当于一直是在变大的???料是不是会被拉断呢?不明白。。。。。。

3.在刚启动开始卷的时候,由于负载很轻,所设定的张力值足以带动其进行启动,说实话,此时的速度环已经是饱合的,我在想,料会不会被拉断啊?

4.一般来说,张力控制的话,可不可以说,速度环都是处于饱的呢?

其速度的给定值应该是略高于前级(如牵引辊马达)的,对吗?

假如在卷取过程中,出现断料的话,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就算断料的话,其的速度也还就是以前的那个输入吧;

我主要还是没有搞明白,欧陆590做张力控制的话,这种方法,它可行吗?因为之前我没有用过;

楼主:
张力控制方面的没有人做过的吗?帮帮忙啊..

网友A:
要想做恒张力,这样子是实现不了的,不过有个最简单的方法,用A3口的实现电流控制,试试看,效果肯定比用控制A6要好多了,还过这可是个最简单的电流控制方式,如果想用来做轧机的收卷控制还是用590的开环张力控制吧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卷取的话,弄个线速度同步就好!我做了几个觉得很好的!有兴趣来电话沟通.13503068182

网友C:
这那是恒张力啊,请楼主先搞清楚什么是恒张力,

本人已经调试过N套590恒张力系统,大家要是不明白的话可以来电话沟通:15967116463

网友D:
断带是很危险的事情,电机飞车

lz看来对轧机并不是很熟悉

网友E(2009-08-29):
恒张力控制,你的有个线速度基准啊!你的带应该是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在运行,而卷取机也是在这个速度下运行,但是他的角速度应该是会慢慢变小的,还有你要个的是线速度而不是角速度,向你所说的似乎不具备恒张力的条件

网友F(2011-02-11):
内部有卷取模块,很方便组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内部有卷取模块,很方便组态的

是的,欧陆很方便组态。

网友H:
请问各位高手,590的开环张力控制要如何实现啊?

网友I(2015-03-26):
您的产品我们公司可以做,以下是我们的部分产品,如果有需要,请咨询:

E+H超声波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csbllj/

E+H差压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cyllj/

E+H流量开关:http://www.endress-h.com/llkg/

E+H变送器:http://www.endress-h.com/bsq/

E+H温度开关:http://www.endress-h.com/wd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