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了解下伺服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8-05-16):
小弟新手刚入门,麻烦照顾下下~~~~~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书来看。

网友B:
实话实说,楼上的发言真是一针见血。

网友C:
脉冲控制,模拟量电压控制。呵呵,你这么问,只能这么答了

网友D:
脉冲控制,模拟量电压控制有啥子区别?对电机有要求吗?

网友E:
脉冲控制,模拟量电压控制有啥子区别?/在本板精华区检索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对电机有要求吗? /对电机没有要求马队驱动器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