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补偿器.取样问题.

楼主(2008-05-16):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有一台进线总柜里装了一个测量功率因数的互感器.已经接了一个电容柜补偿控制器.

但是容量不够.现在又加了一组电容柜.

问题来了:现在增加的电容柜补偿器.取样可不可以和总柜的互感器连接? 就形成了一个互感器并联两个

补偿器.这样互感器给补偿器的信号.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但没有试过,请有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B:
呵呵,好久没盘弄电容柜补偿控制器了,偶回去看一下。

但偶认为互感器并联两个补偿器要注意互感器的容量问题,线不长可以考虑串联,你参考一下。

楼主:
还有哪位朋友.给个答案啊? 解释一下

网友C:
2楼的可以考虑吧...

网友D:
还是串联好一些,并联的话,用电少的时候就测不出来

网友E:
现在增加的电容柜补偿器.取样可以在原来的电容柜补偿控制器并联控制信号出来。我们是这样。

网友F:
两个补偿器的话可以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