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5-16):
各位高手,我这现有一台18.5kw西门子ECO变频器,测试驱动波形正常,上电带小电机运行正常,带大电机22kw.可能够在运行,频率升到18HZ以上就不行了,报F231故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7840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型好像是电阻分流的,有可能是分流器的插头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C:
这个故障ECO上我们经常修到,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