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变送器如何加冷凝管

楼主(2008-05-16):
先谢谢各位前辈请指教!

我用小巧型压力变送器测量蒸汽的压力,蒸汽温度200多度,压力变送器所测介质温度要小于85度,要加冷凝管,冷凝管的作用主要是降温和起缓冲作用。其材质是304不锈钢管粗是10个的。形状类似压力表缓冲弯,一头是内丝一头是外丝,丝都要求是M20*1.5,只是圈数是8-9个而压力表只是一个。不知这个冷凝管能将蒸汽的温度降到85度以下?可以的话这个东西那里有卖的或做的。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圈数是指什么,螺旋圈么?一般都是一圈的就可以

材质一般都是铁质,你要的304需要加工

请问数量是多少

楼主:
是螺旋圈。直径与压力表螺旋圈差不多大,常期用。

网友B:
你好!采用高温压力变送器直接测量不是更好的选择吗?耐温可达350度,减少蒸汽冷却产生的误差!

网友C:
楼上,冷凝后冷凝圈里形成U型联通结构,理论上不存在增大误差问题(实际有误差),高温的压力变送器造假和电子元器件的温度变化误差可能更加大。

网友D:
测量蒸汽压力用加冷凝管有冷却水产生,引压管长一点温度接近常温。加AI-501AI4显示仪表就可以了,仪表供电24VDC给压力变送器

网友E:
用冷凝弯完全可以,但应将仪表阀安装在冷凝弯上部接近仪表位置,通汽后先不开阀,待冷凝弯凝结液体后再开阀即可.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前几天刚装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