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QR7-4T450B是什么牌的,谁修过,报欠压。电源正常

楼主(2008-05-16):
YCQR7-4T450B是什么牌的,谁修过,报欠压UL。测电源电压正常,铭牌写的是长城电器。

网友A:
长城高科变频器。浙江乐清产的。我这里可以修。13558705814

楼主:
YCQR7-4T450B是什么牌的,谁修过,报欠压UL。测电源电压正常,

网友B:
没听过你这个牌子,不过台湾利佳的变频器不加触发板上电的话,是会报欠压的,国产仿利佳的机器,也一样。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不是,RST三相电源380V进到板子上,经过串联电阻降压后(4V),再经过三相桥整流电压为5V。给判断一下正常否。

楼主:
光藕坏了修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