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G11 37KW 启动接触器线圈电压

楼主(2008-05-16):
富士变频G11 37KW 启动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伏   怎么工作   这台接触器线圈是从RO      TO上来的,但RO TO上没有接线电从哪来,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去看了。富士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220

网友B:
RO TO   是试验电压端子,可以给它380V的电压让机器电路工作,不懂看说明书

网友C:
RO   TO 是在变频器报警的时候或者有问题的时候给我下面的驱动电源板供电的.  可用可不用.  接触器的电是变压器供的

网友D:
220v我有变压器

楼主:
你的变压器多少钱,怎么联系。多少个抽头,各是多少伏。

网友E:
变压器的型号是 HF5C5503A,新的我公司现货  13701089630

网友A:
我有新的380变220的变压器,13558705814

网友F:
弄个变压器不就得了,不行就直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