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超短时间工作

楼主(2008-05-16):
各位:

我公司最新设计一台卫生由包装机,全伺服控制。所以现在有些动作不能确定。如,我们用AB伺服想让它在

300MS内做一个推出动作。不知伺服是否能在这个短时间内有效做功。其输出力知可有。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气缸嘛

网友B:
300ms 对于的集成的伺服系统来说是个很长的时间。一般应该在几毫秒就开始执行了,输出力的建立速度还取决于设定的运动曲线,闭环调整参数,电机响应时间等,但300毫秒是绝对地绰绰有余。

网友C:
一般伺服启动到最大速度也就几十毫秒

不过你300MS包括启动、推出动作、回退动作等

要计算伺服动作周期的时间

网友B:
周生直接負責解密軟體  -  君子以厚德載物

楼上的我实在看不出你的逻辑。楼上的取名Keyence, 卖的却是其他东西。还放两句励志,太搞笑了吧。好端端的公司,就常常被销售给糟蹋了。

网友D:
CTRL+C   CTRL+V

中国人好这个

网友E(2008-06-26):
可以的阿。

网友F:
没有问题。如果成本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