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单相220V、0.75KW的电机转速慢?

楼主(2008-05-16):
  请教一台单相220V、0.75KW、2极的电机转速慢,电容为4uF,测主付线圈阻抗分别为27欧、30欧,机械部分没有卡,启动时没有力,有时需用手转一下才能启动,电容换过新也没用,可能是线圈匝间短路引起吗?拆开电机看线包跟新的一样。单相电机一般引起转速慢的原因 有哪些呀?

网友A:
转子线圈接地了或破皮

网友B:
0.75KW、-电容为4uF,-电容小吧?

网友C:
电容肯定小了,50UF以上

网友D:
电容太小了

网友E:
电容太小了。你这个启动电容是换过的吧。应该在50到60微法。

网友F:
怎么和我家以前的水泵电机一个德性,也基本用手转一下才能启动

换了个新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G:
电容太小了电容太小了

楼主:
转子是鼠笼式的,定子线圈没有接地。旧电容是4UF的,以前一直正常,换4UF新电容也没用。是一台鼓风机的电机。

网友H:
线圈有匝间短路现象.在槽里面,看不出来的.

网友I:
 支持人在他乡的看法,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J:
电容失效  ,更换新电容

网友K:
转子是鼠笼式的,你的鼠笼断条了,听你的情况应是断了造成旋转磁场改变。

网友L:
电容太小了,更换更大的电容

网友M:
呵呵!!!电容的 容量不够

网友N:
呵呵,电容不是小了点,简直是太小了.

网友O:
电容小啦!!!!跟换大一点就行啦!!!!!

网友P:
发生如此故障,如果机械没卡的话,多半是电容问题,但最好作如下检查:

1:用250V摇表检查确定没有对地,2:检查主付绕组总电阻之和测得的总电阻相等,3:检查电容接线是否正确,4:用万用表检查电容容

量是否为4uf。

经过以上检查确定没有问题,肯定是电容量不够,建议你采用并电容的方法试机,肯定能解决问题,按我的测算电容应当是8uf,

楼主:
1、对地绝缘良好

2、相等

3、电容接线正确

4、电容已换新电容

5、用二个4UF电容并联试机效果不明显

楼主:
故障查不出来,今天买了个新风机。

网友Q:
方法很彻底,坏了换新的。

网友R:
换了新的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电容小了点,最少要12以上

网友S:
引用 楼主:
关于故障查不出来,今天买了个新风机。

检查一下电机里面的离合开关,估计你的电机启动的时候电容没用上

网友T(2008-10-22):
名位同仁:你们好,我想知道220V电容是300UF的电机功率是多大?主副线圈实际电阻的多少?请大家给我帮助~~

网友U:
故障查不出来,今天买了个新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