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在选用导轨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08-05-16):
我想知道在选用直线导轨和滚珠导轨,他们之间在选用上这样考虑??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下选用前者,什么样的条件下用后者呢(除了这两者高度不同外)?

网友A:
从我用过的这两者的使用经验上看,它们的区别是:1.直线导轨承载能力大于滚珠导轨;2. 直线导轨的导向精度大于滚珠导轨;3. 直线导轨的价格远远大于滚珠导轨。

网友B:
应是直线滚柱导轨,和直线滚珠导轨吧! 滚柱就是高承载高刚性。精度同一标准的是相同的,价格当然是滚柱的贵了,呵呵,国内好像就南京开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