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k80s

楼主(2008-05-16):
我司新用到一种LG PLC master-k80s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

请问各位高人,k80s可以对伺服阀脉冲吗?可以进行位置控制吗?

我看master的说明书上没有关于POS的指令的介绍,具体怎么用都不知道

不知道各位高人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多谢关注

kgaoq@163.com

网友A:
可以的,用P40,P42口,定义发送,但是得选DRT的PLC,就是晶体管和继电器混合的PLC,其他的PLC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用晶体管和继电器混合的PLC可以有这个功能,指令和120S的基本一样的.参照120S的说明书.

楼主:
对:leodan 关于

可以.用晶体管和继电器混合的PLC可以有这个功能,指令和120S的基本一样的.参照120S的说明书.

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不胜感激!

内容的回复:多谢leodan指导,我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关于脉冲控制指令的说明资料。

网友B(2012-03-24):
LG PLC master-k80s请问谁有说明书啊,跪求一份。qq1004497710@163.com

网友C:
K80是早期产品,现在是120S,使用等各方面基本一样。单也有部分区别例如有一些特殊指令可能就不能使用,软件编程时选择K80S类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