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金属浮子流量计的问题,找不出原因。

楼主(2008-05-16):
     最近工艺对管道上的金属浮子流量计(已换算成质量流量的)进行了测试,具体如下 :在同一时间内,对从管道流出的介质进行计量(用台秤称)和用DCS完成积算的的质量进行比较,发现实际称量比DCS累积大3倍!

已完成的检查如下:1.金属浮子流量计是用磁敏电阻进行转换来测量的,电流与指针对应的流量值相符(10%-100%范围内),

2.浮子没有其它杂质吸附,金属管子状态也很好,没有腐蚀(316L),

3.安装没有问题,符合相关规定,

4.介质的密度与流量计的密度相接近,偏差不大,

5.DCS组态没问题,

6.工作流量大于10%,

找不出原因,厂家也找不出所以原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点,秤比较准,没问题。

网友A:
1、你在组态时电流输入是0~20mA还是4~20mA,如果是0~20mA时可能有这种情况。

2、金属浮子动作是否灵活。运作不灵活可能有这种情况。

3、

楼主:
有没人想个压力对它的影响?

楼主:
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输出和组态都没问题。

网友B:
流量计的标定应满足在一定流速下、一定压力下测量

网友C:
不来就不准,再一累计,偏上了天

楼主:
原因已找到,是工艺方面的,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D:
http://www.world18.cn

网友E:
工艺上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结果?把偏差原因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_^

楼主(2008-06-27):
工艺介质的组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导致密度的不同而产生 的。

谢谢大家!

楼主:
对介质进行了实际分析后才发现的。

楼主:
我们的工艺中要用到一种无机物(本身不参加反应),密度比很小,金属浮子流量计就是用来测它馏出量的。现在其中含有一定量的其它物质,所以造成这样。

网友F(2010-05-08):
请问一下流量计现场时0   DCS还有显示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