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磨光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5-16):
  我发觉磨光机有个电容是并联在定子和转子上,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用也可以

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B:
对提高功率因素 用的

网友C:
磨光机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磨光机用的是什么电机?

一般是串激电机

楼主:
如果是提高功率因素的,有没有公式,让我更明白点好吗?我还以为防过电压的呢

网友E(2009-01-06):
我也在考虑楼主说的这个问题,1楼说的不用也可以,是吗?

网友F:
有没有都行

网友G:
不用电容也可以,你可以自己试下

网友H:
提高功率因数,减少对其他电器的干扰,不要也没问题

网友I:
好的才有。比如说博世,日立……可以不用,

网友J:
俺还没见过,楼主贴个图上来

网友K:
磨光机一般从定子线圈到转子出来,又进入另一定子线圈,构成串激回路,没看到电容。

网友L:
是交直流两用电机,也可以用直流电

网友M:
磨光机一般从定子线圈到转子出来,又进入另一定子线圈,构成串激回路,没看到电容

网友N:
原来是这样

好的磨光机都有这个东东

网友O:
串激电动机。加一电容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减少对同一线路其它的电器的干扰。

网友E:
请教各位大侠,普通电容式单相电机能否用一般吊扇调速器控制吗?请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