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的怪问题

楼主(2008-05-16):
本人在2007年3月份碰到了一个解决不掉的问题,一个电机用变频器来驱动的话 电机就会漏电,当电机接地时就会短路 而电机不经过变频器时电机就不会漏电 而且电机还是新的,求解!!!!!!!

网友A:
对地绝缘太低吧。。...

网友B:
电机距离变频器有多远超过一定的距离就会漏电保护。

网友C:
1、这个电机的绝缘不好,对地分布电容大;

2、接工频交流电时,没有高次谐波,对地分布电容电流弱,不觉得漏电;

3、接变频器输出的PWM矩形波模拟正弦交流电时,有高次谐波,对地分布电容电流强,觉得严重漏电;

网友D:
电工学无止境,古怪的事见多了也就习惯了

网友E:
奇怪   期待更多的解释...............

网友F:
你用的肯定是普通电机,换成变频电机就可以,绝缘等级高。

网友G:
一般说来,普通电机用是变频上,也是常事.这台电机,绝缘上有问题,用500V兆欧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