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学长能告诉我台达变频器通讯接口水晶接头6芯变为2条485线?

楼主(2008-05-16):
那位学长能告诉我台达变频器通讯接口水晶接头6芯变为2条485线?

网友A:
我来说说好了,以下是我做变频器和PLC485通讯时的接线,你可以参考一下。 水晶头应该是8芯吧。 我们先确认好水晶头的方向,免得我说的1-8和你认为的1-8搞反了。 把水晶头有卡子一端朝上,这样的话,有铜片的一端就朝下了。再把有铜片的一面对着自己,这样就可以确认方向了,从左到右,依次为1-8. 每个脚的定义为:1. SG 2. P5S 3. RDA 4. SDB 5. SDA 6. RDB 7. SG 8. P5S 以上的是水晶头这方的,如果你也是要做和PLC的485通讯,那只要接5条线,我想别的设备也是一样吧。 水晶头 PLC侧 RDA ------ SDA RDB ------ SDB SDA ------ RDA SDB ------ RDB SG ------ FG 如果有错误和话,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还有,你要是2条线的485接法,只要将水晶头侧的SDA和RDA接在一起,只引出一条线来,SDB和RDB也接在一起,也只引出一条线来就行了。

楼主:
谢谢!台达的是1:15V 2:GND 3SG- 4:SG+ 5:NC 6:通讯使用,怎样各PLC联接?

网友B(2008-12-05):
我也问一下,如果多台变频器与PLC用485通讯的话,怎么做这个水晶头,有这种一分多的接头吗?或者是那种并联的水晶头,但水晶头的好像不能卡两根线呀!怎么办?

网友C(2009-09-18):
电子市场有卖一转2的网络接头,去买一个插上去就可以。

网友D(2011-08-07):
台达485通讯没有那么麻烦吧,6芯水晶头,使用2芯电话线接中间那2条线,不能通讯就调一下方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台达的是1:15V 2:GND 3SG- 4:SG+ 5:NC 6:通讯使用,怎样各PLC联接?

將3-SG,4+SG兩點接到PLC485接口上,

网友F(2011-10-08):
引用 网友D:

台达485通讯没有那么麻烦吧,6芯水晶头,使用2芯电话线接中间那2条线,不能通讯就调一下方向

 我用的一直是这种方法通讯,肯定没错!